[原创] 关于Hspice跑环路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9-08-07):
小弟最近在用Hspice仿真电路,我想用类似spectre中stb的仿真方法,用iprobe去仿真电路中的环路增益、相位裕度,但是Hspice中不能使用iprobe吧,使用VDC的怎么去断开环路,静态工作点不就改变了吗?求解惑,谢谢!

网友:
没有iprobe的话,用电感电容断开环路
类似这样,Lbreak提供DC偏置,Cblock和Vtest注入小信号

网友:
hspice里有lstb命令,查手册吧

网友A(2020-04-07):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嗯嗯,解决了,用VDC取代Iprobe,跑ac,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02):
引用 楼主:
嗯嗯,解决了,用VDC取代Iprobe,跑ac,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细说下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