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CAS'89测试电路的使用

楼主(2019-08-07):
请问有人知道ISCAS'89的基准测试电路怎么使用吗?在网上下载下来了,但是不知道各部分什么功能,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A:
没有具体功能,就给点激励,随便跑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功能,就给点激励,随便跑

你好,请问一下,ISCAS89电路的激励应该怎么写,每个电路的输入端个数都不一样,刚刚开始学习,对此还不了解

网友B:
你好请问您知道怎么使用ISCAS89 电路 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您知道怎么使用ISCAS89 电路 吗

这个电路没什么具体功能的,你可以在输入端口随便加一些信号,也不用管输出端口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什么具体功能的,你可以在输入端口随便加一些信号,也不用管输出端口是啥
...

那ISCAS89电路中各个电路的输入端口个数不一样,我如果想要测试他的内部节点的翻转率的话,那激励应该用什么生成或者怎么编写,
您知道什么软件能测试内部节点的翻转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ISCAS89电路中各个电路的输入端口个数不一样,我如果想要测试他的内部节点的翻转率的话,那激励应该用 ...

之前好像用VCS,测试过内部翻转率,

网友(2020-11-03):
我也在用ISCAS89测试基准电路,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