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move origin的作用

楼主(2019-08-08):
昨天get了两个技能:一个是移动原点,还有一个就是Y键区域复制,不明白这些具体都用来干啥

网友A:
多用用就知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用就知道了,哈哈

那就多用用,

网友:
移动原点 在你做大型电路的时候就能体会到好处了 y键区域复制的话 一般没什么用 倒是shift+y可以实现不同cell之中的调用 你可以时候在一个cell里面用c复制一下 然后到另一个cell里面用shift+y有什么作用

网友:
移动原点 在做整体版图时,原点一般会放置在左下方,以便后期封装需提供PAD中心点坐标时,坐标的数据都是正数。

网友:
shift+y調整會一起動到Cell跟copy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