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中PEX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8-08):
我想问一下那个ground all coupling capacitors选项,需不需要选中,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吗
还有,那个CC reduction后面的 ratio和scale 怎么理解,analog reduction选项是什么意思啊。
或者有没有大佬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也行~谢谢啦

网友:
找calibre的手册看看,一般默认就行吧

网友A:
等大神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回答

      Ground All Capacitance的含义是: 把耦合电容等效为对地电容,可以大大减少电容个数。对精度的影响时:如果只算时延,则精度影响不大。

具体内容,可以进入如下免费知识星球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ound All Capacitance的含义是: 把耦合电容等效为对地电容,可以大大减少电容个数。对精度的影 ...

谢谢啦

网友(2024-10-22):
Hi,有了解到,CC reduction后面的 ratio和scale 和analog reduction选项是什么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