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和放大器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9-08-08):
如题,在一个市面上ldo中环路相位裕度大于20deg就可以,但是放大器就不行呢

网友A:
LDO的稳定性与负载有直接关系,你说的20deg是什么条件下?
放大器如果不考虑负载的话,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放大器了,

我没记错的话,闭环使用,考虑瞬态相应,如果运放只有两个极点,则PM 60~80°时,功耗/速度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稳定性与负载有直接关系,你说的20deg是什么条件下?
放大器如果不考虑负载的话,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 ...

所有情况下ldo最差一般20deg当然必须考虑负载情况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情况下ldo最差一般20deg当然必须考虑负载情况喽

corner 下 最差3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ner 下 最差35吧。

我tp过产品最差12deg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