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_IC6.1.8-64b.500.4(Hotfix040)使用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9-08-08):
        在使用本论坛 gitarrelieber提供的 IC618_IC6.1.8-64b.500.4(解压版)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44&extra=page%3D2%26filter%3Dauthor%26orderby%3Ddateline
发现一个bug,当打开layout,如果用“shift+x”进入到层次化版图的第二层,然后随便点一个Cell,然后按”q“查看这个Cell的属性,整个virtuoso会直接卡死。不知道其他坛友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刚刚我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你所描述的情况.

这个版本最初来自于cadence IC618_IC6.1.8-64b.500.4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790282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因为原作者加密zip文件,而且用了zip命令压缩,所以原始安装目录的软连接已经无从恢复。在破解密码后解压得到的目录里不存在任何软连接,取而代之的是原来软连接所指引的实际文件。我了解决这个软连接问题,我把ic618base版里的软连接覆盖了过去,软件可以跑起来。但是因为618base版和040版相差比较大,所以有个别软连接是040版有的而base没有的。我怀疑坛友反应的图像显示问题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软连接引起的。针对这个现象我建议两个方案:
1)使用030版,这个版本坛子里有官方安装包,成功率100%
2)使用040版加密过的原zip文件,解密解压后,用030版的symbolic link来覆盖040的。这样可以保证最大程度的兼容性。就像下面帖子里58楼ee_xie建议的那样。
免费 cadence IC618_IC6.1.8-64b.500.4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790282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对你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深表歉意。限于精力和能力我只能帮到这里了。或许有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坛友愿意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我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你所描述的情况.

可能你是安装版,没问题,我用的时候也有卡死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是安装版,没问题,我用的时候也有卡死的现象

这个hotfix版本也是多灾多难。压缩的时候就用的zip而不是tar,软连接都有问题。而且原来的楼主为了赚钱把zip文件加密了。后来把ic618base里的软连接靠过去修复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ic618的030版

好在,坛子里现在也有ic618_030的安装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我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你所描述的情况.

这个版本最初来自于cadence IC618_IC6.1.8-64b.500.4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我采用了下面的方法:

1. 进入到618的安装目录的share目录下,用“rm -rf oa/”删掉oa整个文件夹;
2. 接着用“ln -s ../oa_v22.60.019/ oa”,也即在share的目录下创建安装目录的oa_v22.60.019文件夹的软链接;

操作完成后我重复了之前会卡死的操作,目前看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发现,希望坛友多反馈一下出现的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hotfix版本也是多灾多难。压缩的时候就用的zip而不是tar,软连接都有问题。而且原来的楼主为了赚钱把 ...

你好,请问ic618_030的安装包在论坛哪个帖有下载,我没找到,盼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ic618_030的安装包在论坛哪个帖有下载,我没找到,盼回复,谢谢!
...

IC618+SPECTRE18+CALIBRE2019(百度云)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fromuid=790282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618+SPECTRE18+CALIBRE2019(百度云)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672&fromu ...

这个贴我也看了,名字看不出来,非常感谢!

网友(2019-10-30):
这是正版盗版??
我用了正版,618的layout这个崩的呀我都要爆炸了,关键你还找不到崩溃的原因!!
Cadence水平不够就不要做新版本,617本来好好的,出了个垃圾618。。。。

网友D:
ic618_040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618_040就没问题了,

sch线路按快捷键9就会崩溃,另外有些快捷键无法自己定义

网友(2020-05-25):
引用 网友A:
刚刚我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没有发现你所描述的情况.

这个版本最初来自于cadence IC618_IC6.1.8-64b.500.4

你好。能否麻烦你上传一下这两个文件。在安装IC618.030的时候报错。

不好意思。打扰了。重新下载了一下安装包。可以了。

网友(2020-08-05):
哪位大佬有040的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618_040就没问题了,

你有安装包吗?

网友E(2020-12-27):
你好,问下,我在Ubuntu18.04上,安装,将安装包解压后,文件夹如下,那个是安装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问下,我在Ubuntu18.04上,安装,将安装包解压后,文件夹如下,那个是安装文件?
...

你这个是打好包的,解压后一般设定环境变量就可以直接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问下,我在Ubuntu18.04上,安装,将安装包解压后,文件夹如下,那个是安装文件?
...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