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SPECTRE中以PWM格式读取激励文件

楼主(2019-08-09):
在ModelSim 中产生了二进制文件, 想把该文件作为Spectre 中的激励源, 0 转换成 GND, 1 转换成VDD, 应该怎样做?
我试了一下 用 analogLib 中的 Vpwlf 来读取文件, 结果出来的波形是锯齿波(也不意外,piece wise linear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所希望的方波 (Pulse width modulation)。 恳请各位大咖帮忙,谢谢!

网友:
PWL用的是1阶保持,会把文件里的散点直接连接起来,这里需要0阶保持
一般要自己处理一下文件,插入数据跳变瞬间
比如:
0,0
1,1
2,0
3,1
要改成:
0,0
0.99,0
1,1
1.99,1
2,0
2.99,0
3,1
写一个脚本处理一下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 但不会写脚本,文件几十万行, 不可能手改, 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A(2020-04-10):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但不会写脚本,文件几十万行, 不可能手改, 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

不会脚本 也可以用excel 实现,如下time value
0 0
1 1
4 0
6 1

首先非零时间向前减去一个上升沿时间,这里取0.2做例子 ,值取和上一时间相等
time value   time_ins  value_ins
0 0
1 1 0.8 0
4 0 3.8 1
6 1 5.8 0

然后 把后面得到的两列 copy到原来的 time value 下面,接着进行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脚本 也可以用excel 实现,如下time value
0 0
1 1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