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digital库里的DECAP cell电容值大小在哪儿能查到?

楼主(2019-08-09):
请问tsmc digital 库里DECAP cell的电容值在哪儿能查到?  比如DECAP64BWP......

谢谢!

网友(2021-04-22):
同求,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2022-07-21):
有PGV library的话可以在Voltus里打开report一下,可以看到decap电容数值。
Innovus应该也可以。
实在不行就在Cadence里跑个仿真

网友:
用hspice可以仿真

网友:
redhawk的APL文件也可以看到

网友:
tsmc的话,看看描述全体stdcell的Databook pdf里有没有,special cells 那块

网友(2023-01-13):
跑个仿真验证一下就完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