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ground_net的定义

楼主(2019-08-09):
在.spf 中定义 ground_net 0, 这个节点0 是否是边界条件相关的参考电平?
现在在lvs rule 设置 lvs ground name “VSS”
CCI_CMD设置 POWER_NETS: VSS ,
在提取寄生时候,这个0节点和VSS还是分开的,是因为VSS 没有被识别为ground么?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类似的需求么

网友:
在nelist里vss应该不会被识别成ground的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的结果有耦合电容和对地电容2大类,其中的对地电容的物理含义并不是“VSS”的线网名,而是其内部的物理衬底的含义,你文中的 0  线网就是内部的衬底编号,具体解释可以到如下免费的知识星球讨论。

网友:
4#说的有道理,寄生cap分为CC和C,前者指layout中所画的net之间的couple capacitance,C指对sub的capacitance,这个sub也就是楼主提到的“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的结果有耦合电容和对地电容2大类,其中的对地电容的物理含义并不是“VSS”的线网名,而 ...

哦~有所理解了。那就是给sub接到vss电位上,还是会提取出到sub的到底电容? 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2024-07-09):
楼主你好,那仿真时候0这个节点的电压是多大呢?virtuoso怎么确定0这个节点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生参数提取的结果有耦合电容和对地电容2大类,其中的对地电容的物理含义并不是“VSS”的线网名,而 ...

您好!那这个0节点的电压在仿真时候会被认为是多少呢?

网友:
0节点仿真时会被认为电压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