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irtuoso软件开多了,用久了,会卡,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嘛?内存够的,CPU也是够...

楼主(2019-08-09):
        一台服务器中,virtuoso软件开多了,用久了,会卡,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嘛?内存够的,CPU也是够的。

网友A:
正常,CPU得照顾每一个软件,开多了自然就得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各个软件,读硬盘也慢,还要swap

网友:
換SSD 就好

网友:
There can be many reasons.
May be many cores on the server, but frequency cores are low.
Perhaps a slow hard drive or a slow network.

网友(2019-09-29):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CPU得照顾每一个软件,开多了自然就得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各个软件,读硬盘也慢,还要swap  ...

请问我用IC616的时候没问题, 但是升级到IC617和之后的版本就会有卡顿, 有时候版图画着画着就停在那里了, 大概过了几秒钟就会恢复, 有时候时间会长一点点. 请问这个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2019-11-15):
这个好的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0-01-17):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用IC616的时候没问题, 但是升级到IC617和之后的版本就会有卡顿, 有时候版图画着画着就停在那里了,  ...

我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就是画着画着就会卡顿。有时候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就是画着画着就会卡顿。有时候又是好的。

最近把版本升到了IC618_ISR04版了, 情况有好转.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和显卡驱动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况,就是画着画着就会卡顿。有时候又是好的。

显卡驱动问题吧。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好像以数字结尾的一个进程狂占cpu资源,具体名字忘记了,这个只有layout的时候会发生。安装显卡驱动就解决了。如果有独立显卡,系统自带的驱动是不行的。这里鄙视一下老黄,NV显卡驱动到现在也搞不定。AMD的要好很多。

网友(2024-04-06):
有人有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09):
我的是板载集成显卡服务器,也是版图画着切到电路图就卡了,但是把窗口缩小再放大又不卡了,好烦。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