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封装减薄时为什么用的是蓝膜,而不是其他颜色?

楼主(2019-08-09):
如题,为什么是蓝色的?与光有关系吗?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跟光应该没关系,又不是UV tape,是不是跟粘附性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跟光应该没关系,又不是UV tape,是不是跟粘附性有关系?
...

粘附性也只是涉及用的胶而已,应该和膜没关系吧?
难道胶只能做成蓝色?
或者胶怕光需要用蓝膜过滤光线?

网友(2019-12-04):
这个要问日东才知道了

网友(2020-03-04):
背部贴蓝模,可以看到是否有细微凹凸部平的点,这些点会影响切割

网友:
也有白膜的,那种粘性更好

网友(2020-04-15):
蹲一个答案,天天看这东西

网友(2020-08-08):
我们家的晶圆研磨保护胶带就是在晶圆研磨减薄的时候贴在晶圆上保护集成电路的,它就不是蓝色的,与光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2022-03-06):
猜一下,是不是正好这种蓝色的比较便宜。。。

网友:
學習了...長知識

网友(2022-06-22):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2022-09-07):
Dicing tape有没有颜色和厂家有关 就是在研发的时候加了颜色色剂,加的话会更加贵点  不影响实际性能的

网友B:
抄一抄网上的答案。
UV膜和蓝膜均具有粘性,其粘性程度使用粘性剥离度来表示,通常单位使用N/20 mm或者N/25 mm,例如1 N/20 mm的意义是测试条宽度为20 mm,用180°的剥离角度从测试版上将其剥离的力是1 N。UV膜是将特殊配方的涂料涂布于PET薄膜基材表面,达到阻隔紫外光及短波长可见光的效果。

通常来说,对于小芯片减薄划片时使用UV膜,对于大芯片减薄划片时使用蓝膜,因为,UV膜的粘性可以使用紫外线的照射时间和强度来控制,防止芯片在抓取的过程中漏抓或者抓崩。若芯片在减薄划切之后,直接上倒封装标签生产线,那么最好使用UV膜,因为倒封装标签生产线所使用的芯片一般均较小,而且设备顶针在蓝膜底部将芯片顶起,如果使用较大粘性剥离度的蓝膜,可能使得顶针在顶起芯片过程中将芯片顶碎。RFID芯片面积一般均小于750 μm×750 μm,蓝膜加框后的Wafer通常直接进行倒封装为Inlay或者标签,因此RFID芯片在后封测时通常使用UV膜。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B:
抄一抄网上的答案。

UV膜和蓝膜均具有粘性,其粘性程度使用粘性剥离度来表示,通常单位使用N/20 mm或者N/2 ...

学习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