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在输出端带负载后输出电压就变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09):
我对应拉扎维的课本上的电路搭的一个带隙基准,输出电压在1.2V,但是把这个电路和其他电路一起使用的时候,发现输出电压就完全变了。用VDD_BGR当做另一个电路的电源,发现输出VDD_BGR与1.2V相差很大,且不稳定。

网友A:
输出是有驱动能力的,怎么能直接用bgr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有驱动能力的,怎么能直接用bgr做电源。

我的意思是用BGR去做子电路的供电电源,结果输出电压就变了。做子电路的供电电源,不就相当于带负载吗?

网友:
BGR怎么能做电源用。。。供电上LDO啊

网友:
如果BG可以带负载,要LDO何用?多看书多学习

网友:
供电使用LDO,或者你可以在带隙后面接个运放组成电压跟随器

网友(2020-05-09):
加负载降低运放增益,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变差,电路也就很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