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蜂鸟e203的FPGA实现与移植

楼主(2019-08-10):
本人正在学习蜂鸟e203,最近一直在看github上的源码,现在被它的顶层模块封装搞的越来越糊涂了,我主要是想实现将蜂鸟e203作为一个verilog黑匣子或者说做完一个ip,可以移植到任意FPGA芯片上(也就是说修改一下ip,时钟,管教,编译下载)整个顶层封装应该是system.org文件中的写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时钟和复位,这里主要涉及两个ip mmcm ip_mmcm,reset_sys ip_reset_sys复位信号和两个时钟16MHz、32.768kHz
第二个部分是例化e200_soc_top dut,没啥可说的
第三个部分是IOBUF ,例如
wire iobuf_gpio_28_o;
  IOBUF
  #(
    .DRIVE(12),
    .IBUF_LOW_PWR("TRUE"),
    .IOSTANDARD("DEFAULT"),
    .SLEW("SLOW")
  )
  IOBUF_gpio_28
  (
    .O(iobuf_gpio_28_o),
    .IO(gpio_28),
    .I(dut_io_pads_gpio_28_o_oval),
    .T(~dut_io_pads_gpio_28_o_oe)
  );
  assign dut_io_pads_gpio_28_i_ival = iobuf_gpio_28_o & dut_io_pads_gpio_28_o_ie;
这里其实就是inout端口的用法,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可是为啥:
  assign dut_io_pads_gpio_6_i_ival = 1'b0;
  assign dut_io_pads_gpio_7_i_ival = 1'b0;
  assign dut_io_pads_gpio_8_i_ival = 1'b0;

这三个就不用IOBUF,也不连到管脚上?

第四部分就是将信号分配到最终最终的顶层input、output、inout端口上
想请问一下,我以上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楼主:
问题总结一下就是,
第一:除了system.org中所写的顶层pad约束内容之外,整个e203_soc_top里面的代码还有任何需要更改的地方吗(位宽配置define文件不算),是不是
第二:如果说我要用它的源码自己创建一个FPGA工程,是不是像它一样约束一下IO pad,重新生成一下ip,根据芯片重新约束一下管脚就可以了

楼主(2019-11-21):
引用 网友A:
楼主实现了吗

实现了,script看一下他每一步做了什么就好了,有linux基础最好

网友(2020-03-09):
楼主怎么实现的?我最近也在研究,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