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厄利电压问题

楼主(2019-08-10):
在手动计算运放输出阻抗时需要用到厄利电压,但是如何求解或如何能在bsim3v3模型中找到相关参数

网友:
厄利电压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给管子跑一个DC仿真看输出电导gds然后反推厄利电压应该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