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cvs做delay单元导致个别周期上升下降时间变大

楼主(2019-08-11):
大家好,
通过设置delay time可以将vcvs用做delay单元,我的testbench如下图所示,在有些周期delay是正确的,但有些周期上升下降时间过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尝试过用analoglib 中的delayline,第一个delay输入和最后一个delay输出都有接50欧姆电阻,但是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不同的是用经过delayline之后在一些周期上升时间不变,下降时间便慢

网友(2024-08-01):
兄弟,你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