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9-08-11):
ERROR* (AMS-2141): The INCISIV installation being use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AMS Unified Netlisting (AMS UNL) flow. To run AMS Unified Netlister, either use INCISIV 13.20-s007 or a later release, or use other AMS netlisters.
      ...unsuccessful.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新手求教!谢谢!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是工具版本太旧的问题

楼主:
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了!

你好,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A(2020-07-08):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了!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求指导~谢谢~!

是因为仿真坏境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因为仿真坏境没有设置好

在做仿真的窗口的set_up----simulation_Directory/Host...----把simulator的ams改成specter就可以了

楼主(2020-09-18):
SKILL程序收集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751296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网友(2022-03-31):
引用 楼主:
在做仿真的窗口的set_up----simulation_Directory/Host...----把simulator的ams改成specter就可以了
...

那这样不用AMS还能混合仿真数字模块么

网友(2022-05-17):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B(2022-10-10):
我的617-64b配ius92或者INCISIVE151都会说不兼容
ERROR* (AMS-2141): The INCISIV installation being use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AMS Unified Netlisting (AMS UNL) flow. To run AMS Unified Netlister, either use INCISIV 13.20-s007 or a later release, or use other AMS netlisters.

网友C(2022-11-09):
引用 网友B:
我的617-64b配ius92或者INCISIVE151都会说不兼容
ERROR* (AMS-2141): The INCISIV installation being u ...

大佬们怎么解决?我卡了一下午了,我明明安的是152,和你们报一样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怎么解决?我卡了一下午了,我明明安的是152,和你们报一样的错

我退回去用616了,可以用

网友(2024-08-13):
引用 楼主:
在做仿真的窗口的set_up----simulation_Directory/Host...----把simulator的ams改成specter就可以了
...

把simulator的ams改成specter?那你这不是AMS仿真啊?

网友(2024-11-19):
我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