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模式下发现phase点波形的频率不稳,很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12):
我刚学做DC-DC电路, 我做的一个BUCK电路,发现phase点波形的频率不稳,很飘,怎么解决?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作为弟中弟的我感激不尽

楼主:
波形图和电路图都在了,就缺大神搭眼一看,分分钟讲出原因了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有没有奖赏之类的,如果有,我给您补发

网友A:
LX点挂RC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X点挂RC的目的是?

吸收电压尖峰

网友:
属于正常的吧?加些负载,看看抖动会不会小些?

网友:
1)可能是系统环路不稳定。不稳定波形究竟是什么样,和控制方式有关。如果先确定控制方式,再去看怎么解决,这样更好。2)另外确认下PCB走线是否有问题,有的地方受到干扰。

网友B:
3)另外,确认该芯片是否有抖频功能。
4)是在轻载下抖动还是重载下抖动,这样方便定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另外,确认该芯片是否有抖频功能。
4)是在轻载下抖动还是重载下抖动,这样方便定位原因 ...

满载时抖动,PCB走线是按规格书推荐的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