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bondingPAD问题

楼主(2019-08-12):
在28nm的cup wire bond pad有4种类型,如下图所示
想问一下这里的50和60,GU和NU有什么区别呢
文档里写的如下
这里的inner bond pad也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求大牛们告知下这4个pad的区别是什么,谢谢了

楼主:
还想问一下在Flip-chip这种封装的情况下,eu,lf_lm, lf_bu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以 PAD(ESD+PAD+filler+break+etc.) Ring 两圈为例, 里面的一圈是 inner, 外面的一圈是outer. 只有一圈的情况下, 就用outer对应的那几个.
第二个问题:
要不你再读一读文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以 PAD(ESD+PAD+filler+break+etc.) Ring 两圈为例, 里面的一圈是 inner, 外面的一圈是outer. ...

谢谢回复,第二个问题已经看了文档了,第一个还是不是很理解,如下图,IO是PDB3A

请问GU和NU是这样摆放的么,一个接在IO的上面,一个用来接在IO的下面的,一个IO只需要其中的一个PAD。如果是的话那么它连在inner的PAD有什么作用呢,难道可以把焊盘像下图这样放在IO环里面么,求助,还有请问一下50和60的区别是什么,一般的电源焊盘和信号焊盘分别使用哪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第二个问题已经看了文档了,第一个还是不是很理解,如下图,IO是PDB3A

请问GU和NU是这样摆放的 ...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在谷歌上找了半天....

网友(2024-08-20):
楼主请问下这个50 和60是什么区别呢?用的时候选择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