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差分对栅极VP/VN 出线方向和源漏输入方向

楼主(2019-08-12):
关于layout差分对栅极VP/VN 出线方向和源漏输入方向.有没有硬性要求,是否要分开分别从不同方向输入输出.
有人知道吗???这样说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因为MOS器件是“栅压控制下的器件”,栅电压的变化会控制沟道的开启状态,通常差分电路使MOS工作在线性区域,这时漏电流会比较敏感,为避免噪声串扰,一般不允许栅极信号和源漏信号太近或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OS器件是“栅压控制下的器件”,栅电压的变化会控制沟道的开启状态,通常差分电路使MOS工作在线性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