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8n MOMCAPS的layout并联问题

楼主(2019-08-12):
极限值小于10p,用两个5p的电容并联实现
但是lvs怎么都过不了
想请教一下论坛的诸位前辈  电容并联应该怎么画

网友:
从结果来看,layout认成了一个MOM,你的layout并联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是不是MOM的识别层接触一起了?

网友:
LVS commd file 里面把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关掉试试

网友:
同意三楼看法,我也感觉像是并联的电容被合并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