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识图问题

楼主(2019-08-13):
图上加粗的地方是屏蔽线的意思吗?

网友:
意思是这条线的寄生电容尽量小,那就需要连线尽量短,这种问题问一下电路工程师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线型表示的含义要看circuit designer的习惯,主要还是看周围有没有文字说明,问一下最保险
截图所示部分既然要求small cap那么就应该不会要求加屏蔽线,因为屏蔽线也会增大寄生

网友:
看电路设计者的习惯了
粗线可能表示:总线、大电流的线。。
具体什么意思要问电路设计者

网友:
跟电路所有者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