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密特触发器仿真

楼主(2019-08-13):
如何去仿这个施密特触发器确定它的VT+和VT-?

网友A:
假如说你的电源是1.2V,首先testbench里面把输入电压设成变量,跑DC仿真,做参数扫描,扫描输入电压从0开始到1.2结束,得到一个输入输出传输特性曲线,再做另一个参数扫描,不过这次扫描从1.2开始到0结束,两次扫描出来的特性曲线的拐点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触发器的两个阈值电压

网友B:
DC simulation --> Design Variable sweep
把Hysteresis Sweep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simulation --> Design Variable sweep
把Hysteresis Sweep勾上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说你的电源是1.2V,首先testbench里面把输入电压设成变量,跑DC仿真,做参数扫描,扫描输入电压从0开始 ...

感谢,楼下那位大哥的方法好像好一些

网友C(2021-06-05):
引用 网友B:
DC simulation --> Design Variable sweep
把Hysteresis Sweep勾上

前辈,用你的方法仿出来的图像,和自己手动先仿输入0到VDD,然后再仿输入VDD到0的图像对比,两种方法得到的图像是不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1-11-10):
Hysteresis Sweep加不加怎么看不出哪有区别?怎么用具体

网友(2022-10-25):
请问“DC hysteresis sweep”可以实现迟滞的仿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DC hysteresis sweep”下,每次点的仿真都会保留上一次仿真结果的电路状态呢?

网友D(2023-07-18):
请问hysteresis sweep这个要怎么用呀,还有我扫描输入电压,0→5V和5→0V都是从0V开始

网友E(2023-09-21):
引用 网友D:
请问hysteresis sweep这个要怎么用呀,还有我扫描输入电压,0→5V和5→0V都是从0V开始 ...

我也是,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C:
前辈,用你的方法仿出来的图像,和自己手动先仿输入0到VDD,然后再仿输入VDD到0的图像对比,两种方法得到 ...

我也是,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请问解决了吗?

使用Hysteresis Sweep:勾选这个选项后,设置扫描范围和步长即可,基本和dc扫描一样,它的特点是不用自己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扫描两次了,它自己会来回扫描的。

至于为什么你设置0--5V和5--0V都是从0V开始,可能是因为你的stepsize一直==0.01V,从大到小扫描的话stepsize应该设置==-0.01,加负号。

网友(2025-11-17):
引用 网友B:
DC simulation --> Design Variable sweep
把Hysteresis Sweep勾上

想问一下hysteresis仿出来有个迟滞的曲线,但是怎么判断哪条是0->vdd,哪条是vdd->0的结果呢,比如我这张图上,到底是绿色箭头这样的,还是红色箭头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