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反馈路劲上加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9-08-13):
如图,电阻有什么用呢??

网友A:
buffer是电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ffer是电流输入?

电压,就是电压buffer,但是反馈回路上加了电阻,不知道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B:
通直流,隔交流? 避免输出抖动通过cin耦合到输入?但这样可能降低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直流,隔交流? 避免输出抖动通过cin耦合到输入?但这样可能降低带宽?

意思是这个电阻和Cin构成低通滤波器滤掉噪声?

网友(2022-02-26):
共模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