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USB转I2C适配器 模块 USB-IIC/GPIO/PWM/ADC 支持Android 安卓树莓派

楼主(2019-08-13):
名称:纬图Ginkgo USB-I2C适配器
品牌:ViewTool/纬图
型号:
VTG200A
典型应用:
- I2C总线设备,芯片控制、调试
- I2C接口传感器测试
- I2C存储器EEPROM数据读写
- I2C总线设备故障检测维修
- PMBus和SMBus总线接口芯片控制
- 协助开发I2C主机程序
- 脉冲计数器
- 模拟电压测量,GPIO输入输出控制
- PWM信号输出
- USB转双串口/TTL(兼容RS485总线模式)
产品特色
- 支持Linux、MAC OS、Windows、Android四大主流系统,支持树莓派(Raspberry Pi);
- USB总线供电,无需外接电源,5V和3.3V电源输出,最大电流可达500mA,带短路保护;
- 可作I2C总线主机(Host/Master)或从机(Slave),实现USB和I2C总线双向适配转换;
- 2通道硬件I2C(标准模式),8通道软件I2C(GPIO模式),硬件I2C频率可达1.2MHz,软件I2C频率可达400KHz,频率任意可调;
- 支持吉阳光电USB-I2C;
-支持PMBus和SMBus,提供专门针对两种总线的接口函数库
-多套免费上位机软件,应对不同用户实际需求,与LabviEW无缝挂接
-支持USB-SDI12、USB-EasyScale、USB-UART总线转换,支持计数器、PWM输出、ADC采样、GPIO输入输出控制等功能
- 同一台PC可接入多个I2C适配器同时进行工作(最多可支持100个);
- 支持USB-RS485,输出RS485总线控制信号(DE),最大波特率可达2.25Mbps;
- 用户可免费更新、升级软件,同一个硬件通过软件更新实现不同功能(如I2C适配器更新为SPI适配器或CAN适配器);
- 完全开放底层接口函数,可二次开发,提供详细的函数说明文档及各种语言平台的应用实例(Labview、C#、VC++、Qt、Python、Labwindows/CVI、C++ Builder、VB、VB.NET、Delphi、LabView)的二次开发应用模板、例程及文档;
强烈建议:用户初次购买USB-I2C适配器时选配一个I2C EEPROM AT24C02模块,以便在调试遇到问题时做对比测试,帮助用户快速定位问题所在。

驱动已通过微软数字签名认证,Win8及以上版本系统无需再禁用数字签名即可正常使用。
功能列表
功能             功能说明
USB-I2C USB转I2C总线,硬件模式2路,软件模式8路,支持从机收发模式(硬件模式下)
USB-SMBus USB转SMBus总线,2路,支持硬件PEC
USB-PMBus USB转PMBus总线,2路,支持硬件PEC
USB-UART USB转UART总线,2路,支持RS485发送接收控制引脚输出
USB-GPIO 通过USB读写控制GPIO,16路,每个引脚可配置为4种工作模式(上拉输入,推挽输出,开漏模式,浮空输入)
USB-ADC 通过USB实现模拟电压采集,8路,参考电压3.3V,12bit精度,1us转换时间,可配置为定时采样模式
USB-DAC 通过USB实现模拟电压输出,2路,12bit精度,最大输出电压3.3V,每通道1K数据转换缓冲区,可配置数据转换时间间隔
USB-PWM 通过USB实现PWM控制输出,8路,1Hz~20MHz频率可调
USB-EasyScale USB转EasyScale总线,16路
USB-SDI12 USB转SDI12总线,2路
USB-CNT 通过USB实现脉冲计数器,4路,可配置为上升沿计数或下降沿计数,计数频率可达36MHz
USB-DIGRF USB转DigRF总线,4路
USB-XXX 可接受USB转其他任意总线的定制开发项目

性能参数
- USB总线供电,USB2.0通信接口;
- 2通道硬件I2C(标准模式),8通道软件I2C(GPIO模式),硬件I2C速率1.2Mbps,软件I2C速率400Kbps,总线速率任意可调;
- 8路ADC(12bit)模拟电压信号(0~3.3V)测量,最大采样率1MHz;
- 16路GPIO,可配置为输入输出管脚,所有管脚兼容TTL电平;
- 4路脉冲计数器输入通道,可对脉冲上升沿、下降沿进行计数;
- 2路UART,可输出RS485总线控制信号(DE),最大波特率可达2.25Mbps;
- 8路PWM信号输出,输出占空比可调(0%~100%),输出频率可调(1Hz~20MHz);
- 16路EasyScale总线信号输出,可对总线时序进行调节;
- 2路SDI12总线输出(需要外接收发器),有专门针对SDI12的命令发送和接收函数量;
- 安全电压范围:0~5V;
- 硬件部分尺寸:103mm×53mm×28mm,硬件部分重量:约200g;
- 工作温度范围:-40℃~85℃;

软件介绍

USB-I2C Classic:最基本的I2C数据发送和接收(支持从机模式),推荐在对数据处理不复杂或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使用。

USB-I2C EEPROM:专门对I2C接口的EEPROM存储器进行数据读写,在对I2C接口的EEPROM芯片进行数据烧写或者读取的时候非常方便,该软件只能在硬件I2C(标准模式、两个通道)下使用,可以在软件界面上修改EEPROM芯片地址。

USB-I2C Extend:数据发送或读取可预先编辑在一个列表中,软件即可按照列表编辑的操作方式进行数据读写,推荐在对I2C接口芯片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控制时使用该软件。

USB-I2C PMBus:专门针对PMBus和SMBus总线控制的软件,按照PMBus&SMBus总线协议收发数据,可针对某个SMBus或PMBus总线芯片编辑好命令列表,软件即根据命令列表进行数据收发(也可作为常规的I2C总线数据收发)。

USB-I2C Classic(Android/安卓):可实现I2C总线数据收发,Android端也有相应的接口函数库。

BootLoader:利用该软件可以对适配器的固件进行升级或更换,同时用户可写入自己的密钥,并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检查这个密钥,以实现对自己设计(二次开发)的产品进行一个加密的功能。

源码完全公开的应用实例

对MPU6050加速度传感器芯片进行数据读写,测量的加速度值和温度值以波形方式在界面显示。

EasyScale总线输出控制软件,利用该软件可对TPS61160/TPS61161芯片进行控制。

PM2.5/颗粒物浓度监测,以两种方式(UART&ADC)获取其值并以波形方式显示,本例传感器型号为GP2Y1050AU0F。

利用适配器的PWM输出功能实现的一个可实时调整PWM信号输出的软件。

适配器可用的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当普通的串口调试助手使用。

适配器通过控制BMP180气压传感器实现对大气压强、环境温度的测量,同时程序内部根据气压值算出当前海拔高度。

适配器通过控制MLX90614传感器实现红外测温,同时也获取传感器内部寄存器的值。

利用适配器的脉冲计数功能实现的一个脉冲计数器,可配置计数方式和计数位数。

适配器控制AM2311/AM2321B传感器实现的温度、湿度测量,温湿度值可实时显示,也能显示历史波形数据。

利用适配器的ADC功能实现的一个简易示波器。

适配器通过控制TCS3414传感器实现一个颜色识别器。
所有应用实例源码完全公开,除以上罗列的应用实例以外,官方网站和官方论坛还有其它各种语言平台的大量应用实例,欢迎任何朋友下载交流!

接口函数

I2C总线接口函数。

PMBus总线接口函数。

SMBus总线接口函数。

GPIO操作接口函数。

ADC操作接口函数

UART操作接口函数

脉冲计数器接口函数

PWM输出控制接口函数

SDI12总线控制接口函数

I2C接口函数使用示例:

支持系统:
-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Vista、Windows 2000、Windows Server
- Linux、Android
- MacOS/Darwin、NetBSD、OpenBSD、FreeBSD、Sol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