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上的ESD问题

楼主(2019-08-13):
下面这张图是28nm 不同IO上的ESD电路,左边是PVSS IO上的ESD,就是利用在NW里的二极管在TAVDD和TAVSS间做ESD,但是右图是PVDD IO上的ESD电路,一共4个MOS管,不是很看得懂,求助这个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用两种esd呢,谢谢了

网友A:
右边是个power clamp,用于泄放VDD到VSS的正向电压
不过你这电路里面是不是少了个电阻?电阻接在VDD到NMOS电容(反相器输入)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个power clamp,用于泄放VDD到VSS的正向电压
不过你这电路里面是不是少了个电阻?电阻接在VDD到NMOS ...

是的,刚看了下,少了个电阻,谢谢了

网友(2021-05-07):
TAVDD TAVSS是ESD的电源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