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NO RC与前仿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9-08-13):
小弟做了一个运放,前仿都没问题,然后版图画完了进行后仿,我选择的是NO RC结果跟前仿相差非常之大,然后我又提取了其他寄生参数仿真,发现跟NO RC仿真结果一样,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小弟感激不尽!附上前仿和NO RC的网表

前仿与NO RC的网表

网友A:
检查是否是寄生二极管影响
检查是否是WPE和STI等效应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是寄生二极管影响
检查是否是WPE和STI等效应的影响

请问要如何检查呢?

网友B:
可以看看每个晶体管的阈值电压是不是和前方一致
有的时候dummy添加不对的话,阈值电压差别挺大的,而且可能存在misma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如何检查呢?

我看了你的网表没发现寄生二极管,也没发现SCA SCB SCC等WPE相关参数

网友(2020-05-22):
请问有后续解决办法吗 我也是画运放norc后仿相差很大 看网表管子的漏源面积好像有点不一样也不清楚影响大不大 其它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WPE和STI影响,dummy加2um以上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建议使用ADE L进行仿真;可能是个假错。
不过建议参考楼上说法,dummy, 2u~3u应该可以规避大部分layout效应;

网友:
可能原因:后仿的mosfet的finger和前仿不一样,虽然finger*m是相等的。
但是finger不一样导致阈值略有差别。

网友C(2021-05-19):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每个晶体管的阈值电压是不是和前方一致
有的时候dummy添加不对的话,阈值电压差别挺大的,而且可能 ...

大佬,在线求救。同是calibreView后仿NO RC与前仿结果差距非常大;
检查过后发现是输入端镜像电流过小的问题,进一步检查View与网表发现,电流镜管中(个数m=5)WPE所产生的SCA、SCB、SCC之间差距很大,导致对电路影响较大。请问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应对来改善呢?
我现在的想法是:1.layout上加大OD到Well的距离看是否有所改善,或更改Contact孔的上下/左右的位置,看是否改善?
                          2.在电路上加大电流(增大电流余量)去越过这个性能的缺失。

附原理图中出问题的电流镜图如下:电流是外部用理想idc灌入的。

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在线求救。同是calibreView后仿NO RC与前仿结果差距非常大;
检查过后发现是输入端镜像电流过小的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感谢

在小工艺当中,要更加关心mos管的二级效应。
LODLength of Diffusion) 效应:当拥有相同的Gate Length Gate Width 的两个MOS管,
因其扩散区长度不同造成其电流不同所产生的效应为LOD效应。
STIShallow Trench Isolation)效应:STI压力效应就是浅槽隔离压力效应。
WPEWell Proximity Effect)效应:阱临近效应,当离子注入时,原子从掩模板边沿开始向内扩散,阱表面浓度会随着距离掩模板边沿距离不同而不同,因此整个阱的参杂浓度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会造成MOS管的阈值电压和其他电性能不同。因此在做版图时,最好将重要的管子靠近中间放置来尽量消除WPE效应。
可以增大电流裕度,或更改输入端电流镜的尺寸看是否有所改善,multilier改成finger或许也会好得多。

网友(2023-03-22):
画版图时怎么解决LOD和WPE呢

网友(2023-06-01):
引用 网友C:
大佬,在线求救。同是calibreView后仿NO RC与前仿结果差距非常大;
检查过后发现是输入端镜像电流过小的 ...

请问一下OD是什么,是那个层次吗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每个晶体管的阈值电压是不是和前方一致
有的时候dummy添加不对的话,阈值电压差别挺大的,而且可能 ...

请问一下,后仿还能看电路图的管子吗?

网友E(2024-08-07):
引用 网友C:
在小工艺当中,要更加关心mos管的二级效应。LOD(Length of Diffusion) 效应:当拥有相同的Gate Length  ...

你好,这种二级效应仿真能体现出来差异?我觉得应该是工艺制造才能反映这些问题,版图设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版图过程中考虑这些二级效应;后仿我觉得更多的是寄生参数的影响,导致后仿真有差异现象,至于二级效应仿真应该不能提现吧,如果说得不对,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种二级效应仿真能体现出来差异?我觉得应该是工艺制造才能反映这些问题,版图设计的时候可以让他 ...

LDO, WPE效应后仿都可以提取的,norc就可以

网友(2024-09-10):
引用 网友F:
LDO, WPE效应后仿都可以提取的,norc就可以

确实WPE LOD是能反映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