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点数的约束

楼主(2019-08-13):
data[19:0], 其中整数为[19:8], 小数为[7:0].
如何约束这样一个定点数,使其值的范围为1/16~16;

网友:
是否可以用放大的方法
data <16 && data > 1/16 因为小数部分是8bit,同时放大2^8=256
data*256 < 16*256  &&  data*256 > 256*1/16=16
code:
constraint  c_data {data inside {[1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