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闭环运放的过冲很大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13):
做了一个VDD为1.8V,闭环增益为-4,内部为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两级运放。在仿真时正端电平恒定,负端加1.4V-1.8V的阶跃信号,测得输出端过冲为100多mV,比想要的50mV大很多,请问各位过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运放的摆率不够导致的?

楼主:
设计时第二级电流为400uA,弥勒电容700fF,负载电容5pF,开环增益70+dB,开环GBW120+MHz,外部电阻为10kΩ量级,但是实际仿真时单位增益下摆率比计算的小很多,只有10V/us,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有大佬在吗?

网友A:
相位裕度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不够吧

你好,开环的相位裕度有70+,闭环后相位裕度50+,请问这样的话是偏小吗?会造成很大的过冲吗

网友B:
看起来slew rate不够,折叠运放结构本来就会有slew rate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C:
拉扎维大佬,在书中讲过,可能是由于增益裕度不够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slew rate不够,折叠运放结构本来就会有slew rate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

你好。slewrate确实仿真结果与预计差距很大,根据书上的第一级尾电流/补偿电容和输出级电容/负载电容二者取最小的这个计算方法是够的,但是最后仿真时结果与计算差距非常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问过冲很大也与摆率相关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扎维大佬,在书中讲过,可能是由于增益裕度不够引起的

你好,请问增益裕度该怎么理解呢?还请您解释一下

网友(2023-09-12):
您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想请问一下怎么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