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工作站安装RHEL5 遇到硬盘分区问题

楼主(2019-08-13):
使用DELL TOWER 7910工作站 安装REDHAT ENTERPRISE 5 的时候,在进行硬盘分区这一步出现错误,能不能给予指导

网友A:
linux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BIOS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没有识别到硬盘

是红帽系统版本太低的原因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系统版本太老了,没有硬盘驱动。。。换新的操作系统,或者去dell官网上下载匹配RHEL5的硬盘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版本太老了,没有硬盘驱动。。。换新的操作系统,或者去dell官网上下载匹配RHEL5的硬盘驱动 ...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