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小白 LC_VCO起振不太清楚

楼主(2019-08-14):
明白书上的巴克豪森判据和负阻补偿的两种理论。但是具体的起振过程还是不太清楚,有没有哪位大哥可以分析一下。

楼主:
两个差分对管一开始是一个线性区一个饱和区,稳定后一个线性一个关断么?

网友A:
满足判据,然后电路里的噪声就会被一点点无限放大,最后看到的就是震荡。
震荡后就是大信号电路了,管子会在饱和和线性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判据,然后电路里的噪声就会被一点点无限放大,最后看到的就是震荡。
震荡后就是大信号电路了,管子会 ...

请问 稳定以后,输出在最低点处不会使一个管子关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