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19-08-14):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网友:
土豪你好

网友:
默默等centos,预计怎么也还得两个月吧。

楼主:
我这外星人闲鱼上买的。

网友A:
我装的verdi不知道为啥还调不了字体,不管怎么调都一样大

网友:
土豪土豪啊

网友B:
目前使用linux mint 感觉linux 对4k更友好,windows 10 1903下的4K简直无法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使用linux mint 感觉linux 对4k更友好,windows 10 1903下的4K简直无法直视。

设分辨率为1080就可以了。

网友:
调整分辨率即可

网友C:
您好,请教几个问题:1,IC617提示系统不支持,无法启动怎么解决?
                                2,窗口没有最小化,真是不习惯。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
                                3、点击桌面,然后右键没有open terminal了?知不知道有啥办法可以添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几个问题:1,IC617提示系统不支持,无法启动怎么解决?
                                2,窗 ...

都有的,我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有的,我的可以。

查了下,gnome取消了窗口最小化,需要的话可以添加,然后virtuoso不能启动不知道为啥,我也没折腾,又换回redhat7.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几个问题:1,IC617提示系统不支持,无法启动怎么解决?
                                2,窗 ...

你说的三个问题,我的解决了。
看下面启动的virtuoso

RHEL8 启动virtuoso

RHEL8 启动virtuos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三个问题,我的解决了。
看下面启动的virtuoso

呃...我只知道添加最小化按钮,别的不知道咋解决。你这还是有系统版本的warning,至少能用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三个问题,我的解决了。
看下面启动的virtuoso

有空出个教程呗,要么只能等cadence在后续版本解决了。

楼主(2019-09-20):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gnome取消了窗口最小化,需要的话可以添加,然后virtuoso不能启动不知道为啥,我也没折腾,又换 ...

网卡名可以改成eth0,只是要求严

网友:
nWave看波形很痛苦~~~

网友:
Nvidia显卡驱动的安装方法和7的安装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verdi不知道为啥还调不了字体,不管怎么调都一样大

我的18反而比14字体小

网友:
很正常啊,就算支持4k的显示,问题是显示器不够大也是要放大镜的,55的电视机体验过,小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