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标的问题

楼主(2019-08-14):
有没有一种设置可以让XL出来的MOS管自动附上标号

网友A:
暂时没有在XL窗口发现有这个设置
XL出器件后器件上面会有一个小的label
不过这个很小,比较难分辨
可以通过“L”“F3”选择“Auto”选项自动打label

网友B:
61一直用的都是楼上的方法自动打的,挺方便的啊,instance全部选中一下就全打上了

51用的少还是靠手动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一直用的都是楼上的方法自动打的,挺方便的啊,instance全部选中一下就全打上了

51用的少还是靠手动打 ...

学习了

网友C:
自动打的label 是粉色的  怎样改颜色呢  比如改成白色

网友(2021-11-11):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在XL窗口发现有这个设置
XL出器件后器件上面会有一个小的label
不过这个很小,比较难分辨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打的label 是粉色的  怎样改颜色呢  比如改成白色

有一個選項Creat as lable,選完在XL 後就會產生真的TEXT layer

网友:
但是自动打上的text,无法修改,复制器件时,标号要改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我记得是有自动打标脚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