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inv 的 pcell 怎么做,有大神能讲解下吗

楼主(2019-08-14):
反相器的pcell 如何做?
不用专门在画一个单独的模块,能够调用 修改反相器尺寸,

楼主:
找到一个有关的操作,分享给大家

candance pcell.rar

网友:
学习下这个玩意,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以此类推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选中后Q来更改属性呢?

网友:
对于设计者来讲,这个很有用,可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2020-03-21):
看一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2022-10-23):
你是要用GUI做还是用skill写? skill的话,你直接调用PMOS和nmos,然后连下线,这个不麻烦吧。如果 写一个INV,MOS管的尺寸变化,连线要跟着动,这个语句感觉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