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的floorplan与工艺ICC2绕线可以绕通与innovus绕线不通

楼主(2019-08-14):
求助,相同block尺寸与floorplan ,利用率比较高,ICC2绕线可以绕通,而采用innovus绕线却会出现很多short与open
经过观察发现ICC2可以同时在同层进行水平与竖直方向进行绕线,能够很好的利用走线资源,而innovus却不会这样做,请问
innovus有什么选项可以让工具也可以在同层上进行水平与竖直方向同时绕线吗?
ICC2绕线效果:
innovus绕线效果

网友A:
一点不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不拐弯??/

是的,每一层都是非常严格的横平竖直,浪费了很多地方

网友(2022-04-14):
请问这个有解决办法了吗?谢谢

网友:
icc有route guide选项可以选择绕线方式,inn里应该也有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setNanoroute -drouteOngrideOnly设置成了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