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的时候如何使输入频率逐渐减小

楼主(2019-08-14):
在进行cadence ADE仿真的时候,想让输入的正弦信号频率逐渐减小,应该怎么实现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用ahdlLib中的VCO模块,控制VCO输入的电压给vpwl就可以。

网友:
ahdlLib里面有一个理想VCO的器件,用一个逐渐下降的ramp信号去控制这个VCO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