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20打开sipro就弹出这个错误 大侠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9-08-14):
打开sipro就弹出这个错误

ad2020打开sipro就弹出这个错误  大侠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系统是win7

楼主:
哪位朋友有解决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841403&pid=9916145&fromuid=1218914

也不能准确定位是哪个驱动的问题?会是跟3d显示相关的?
2017与后面的版本在哪些地方有差异了

楼主:
“”新安装的Windows7都会有你遇到的问题,错误是empro目录下的DirectX 3D显示驱动程序dx11_2300_x64.hdi文件执行了非法操作产生的,可能是与windows的驱动不兼容完带来的。把ADS2017目录下的dx11_2141_x64.hdi文件拷贝到ADS2019相应目录下“”

你说的empro文件夹里面
怎么没看到说的dx11_2300_x64.hdi 文件?

看到的是一个dx11_2220_x64.hdi

n你说的dx11_2141_x64.hdi 好像也没有

楼主:
“”新安装的Windows7都会有你遇到的问题,错误是empro目录下的DirectX 3D显示驱动程序dx11_2300_x64.hdi文件执行了非法操作产生的,可能是与windows的驱动不兼容完带来的。把ADS2017目录下的dx11_2141_x64.hdi文件拷贝到ADS2019相应目录下“”

你说的empro文件夹里面
怎么没看到说的dx11_2300_x64.hdi 文件?

看到的是一个dx11_2220_x64.hdi

n你说的dx11_2141_x64.hdi 好像也没有

这个dx11在2017的是在fem文件夹下面 没有在empro里面

网友(2020-11-18):
楼主和CHIP222厉害,该方案,确实有效

网友B(2021-03-11):
这么麻烦吗?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吗?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吧

怎么修改呀

网友(2025-03-09):
同问,怎么修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吗?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吧

请问一下怎么修改注册表呢?有没有一个教程呀

网友B:
命令行 reged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命令行 regedit

想请问一下,就是进入注册表里面去修改哪个部分呀,这个地方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命令行 regedit

老哥,可否加个微信或者qq指导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