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焊盘过DRC的问题

楼主(2019-08-14):
在28nm工艺,5x2y2r。在里面需要使用CUP的PAD50和PAD60焊盘,但是对这两个焊盘做drc的时候却会报AP.W.2的错误,我看了下说明文档没有提及这个错误,请问该如何解决呢,如下图所示。谢谢各位了.(这个错是报在焊盘的周围,顺便请教一下AP层和CB层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你这个pad是自己做的吧,看起来是缺少了识别层或者是你的cb层用错了导致DRC将此处识别成了连线而不是PAD 区域,因此会抓最大的AP宽度要小于等于35um

例如t40的PAD区域会有一层叫WBDMY(157:0)来辅助识别PAD 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ad是自己做的吧,看起来是缺少了识别层或者是你的cb层用错了导致DRC将此处识别成了连线而不是PAD 区 ...

不是自己做的啊,就是在工艺厂商提供的gds里导入的,没做任何修改,请问您遇到过这个问题么,谢谢

网友:
楼上的大佬说得有道理,关于层次信息查design rule就可以啦,不同的工艺叫法都不一样

网友B:
DRC 的commd file中是不是有什么层次的信息没设置对,比如:你们使用了5层金属,DRC中check的是6层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的commd file中是不是有什么层次的信息没设置对,比如:你们使用了5层金属,DRC中check的是6层金属。 ...

请问一下如何看DRC 中的层次信息设置问题啊,不太明白这个,我现在就是直接PDK install安装,选择了5x2y2r工艺,再直接使用安装完后的calibre文件夹里drc路径下的calibre.drc文件,IO和焊盘也是按照文档给出的选择了mt2/8lm和cup/10m/10M_5x2y2z。没有自己操作过DRC文件,求助,谢谢

网友(2019-10-10):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看DRC 中的层次信息设置问题啊,不太明白这个,我现在就是直接PDK install安装,选择了5x2y2 ...

这个要改drcrule  你搜下 topmetal看看

网友:
金属层数没弄对,一般同样的工艺,会有不同的金属层,一层mask大概几万刀的价格差吧,然后工艺厂提供的PAD就会出问题。PS:不同工艺厂的DRC RULE会有一定差别,有些工艺的DRC rule是 几个文件,分别检查antenna,latchup,esd,sealring;另外还有你们的封装方式也会有影响,boac和bonding线也会导致pad的要求不一致。针对pad主要是esd与电感是比较敏感和要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