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emulation的么?

楼主(2019-08-15):
有人做过emulation的么?
请教到一个大牛说:emulation介于FPGA和simulation之间。一般soc的人会用到。因为soc规模大,emulation跑起来比simulation要快。

欢迎讨论,微信13825491154

网友A:
我们据说下个项目用,目前评估了 一下。这个还需要eda公司过来人帮忙整合到emulation里。cadence的是帕拉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据说下个项目用,目前评估了 一下。这个还需要eda公司过来人帮忙整合到emulation里。cadence的是帕拉丁 ...

看来还是EDA公司的人会搞啊

网友(2021-02-16):
做过,用的ruby写的测试用例

网友:
一般主流的为s家的zebu和c家的帕拉丁
zebu优势硬件给予FPGA,速度可达到5M,听说zebu4可dump全波形,没用过zebu4,可支持co-sim但一般,可支持virtual和非virtual外设
帕拉丁优势硬件给予CPU,编译工程速度较快,可支持com-sim比较友好,但运行速度较慢1M峰值virtual和非virtual外设
一般大型soc上uboot,linux调试等前期用处较大,特别针对自研处理器项目,可调式手段较多,更接近simulation,从调试方面是FPGA无法比拟的
缺点:没有FPGA真实速度快且价格较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