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有两个地,怎么避免LVS混淆

楼主(2019-08-16):
如题,最近在画DCDC版图,功率管要单独的地,想问一下要怎么区分开功率管的地和普通电路的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psub2 之类的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2 之类的识别层

工艺库里面没有这种层,想问下用深阱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艺库里面没有这种层,想问下用深阱可以么

区别两种地的层肯定是有的,你要你用的是P型衬底,去LVS文件里面找一下,一般前面的说明里面就会提到用什么层来区分不同的地

另外用深N阱肯定是可以的,这样的隔离效果会更好不同的地就很难再相互影响到,只是你要多一层mask出来成本增加了

网友:
框一个separete ground

网友C:
若需要真正的物理隔离,可以用DN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两种地的层肯定是有的,你要你用的是P型衬底,去LVS文件里面找一下,一般前面的说明里面就会提到用什 ...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D:
是真正想物理隔离还只是简单LVS做区分呢?如果物理隔离那需要DNW,如果只是LVS区分需要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真正想物理隔离还只是简单LVS做区分呢?如果物理隔离那需要DNW,如果只是LVS区分需要识别层。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T家有psub2这个layer  框上就行

网友:
  用的哪家工艺  SMIC的是 SUBD layer

网友:
单纯让LVS识别不同地的话,每家foundry都会有自己的mark层定义的  ,包上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2025-05-08):
楼主你好,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求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DNWELL了解一下

请问DNW怎么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若需要真正的物理隔离,可以用DNW。

请问DNW怎么使用

楼主(2025-06-28):
引用 网友F:
请问DNW怎么使用

有专门带DNW的器件

网友:
你要和设计沟通,功率管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地,如果是为了防止互相干扰,只是加psub2是没有用的,这层在物理上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