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数字工程师 求助FPGA学习参考资料

楼主(2019-08-17):
求助了,求助了
最近的项目,需要做fpga,我之前一直没有做过,
现在RTL代码都写好了,基本功能验证也OK了,如何把RTL烧到fpga芯片中?
可以看什么资料学习下,快速上手?

我目前解的FPGA概念:
我要把RTL里面模拟模块删除,或者说,用FPGA芯片中的硬件资源来替代
然后,用综合工具synplify来综合生成bit?文件,这个过程中的输入,输出各是什么?
应该也是需要sdc?design constraint的文件?
最后,bit文件烧入fpga芯片,用的工具?大概过程?

打算用的fpga芯片是Xilinx V6,是不是需要学习fpga芯片有什么硬件资源?
各位大侠,推荐个学习资料,让我可以快速上手!谢谢!

楼主:
还没有回复啊。。。

网友:
FPGA tool could use Xilinx or Altera.

in Xilinx flow. you could use ISE or VIVADO tool to synthesis RTL than dump bit file  than could program it into FPGA bord

网友:
你应该安装一个ISE软件吧,然后了解一下如何使用ISE即可

网友:
赛灵思官网上有详细的器件文档和使用手册,https://china.xilinx.com/about/blogs.html

网友:
只要有标准的中间格式的文件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做成EDIF或者DCP文件

网友:
v6直接用ise即可,没必要syplify导入edif格式的网表。vivado不支持v6器件的,建议还是用vivado吧,比ise好用一万倍。需要类似sdf的约束文件,主要是timing,io方面的约束。下载纯傻瓜式的,无需担心,楼主如果自己稍微自己看下文档也就没必要在这里提问了

楼主(2019-10-26):
弄结束有一段时间了,最后V6,V7都弄了。

都是用syplify综合的,v6用ise吃ucf?来PR,v7用vivado吃xdc来PR。

生成bit stream文件以后load到v6里面有些区别。
v6用的是IMPACT?,xilinx的调试盒子,烧录到FLASH
V7用的SD Writer直接烧录到SD卡

PS: 买了一本特权同学的 深入浅出FPGA,除了前面几页讲FPGA基本原理的,后面的内容基本就是ASIC数字设计一样的。几乎没有起到参考作用。。。

楼主:
感谢所有回复的同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