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9361接收端数据速率较高,接收数据接口不稳定

楼主(2019-08-17):
接收数据接口不稳定,由于FPGA内部的BUFG资源不够用了,故无法使用Idelay进行接收数据接口的delay调节,使用AD9361内部的0x006寄存器调节delay,但是发现每次上下电之后0x006寄存器调节的delay值不一样

网友:
我感觉对于AD9361,如果使用内部寄存器调节,你应该将所有的值尝试一下,在所有可行的值中选择一个裕度较大的点,以适应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个人见解。

楼主(2020-01-01):
但是怎么能保证这个值每次上下电都是同一个值呢?绝大多数上下电是同一个值,偶尔这个值会变,如果把偶尔这个值写道初始化脚本里面,再次上电可能就用不了了,采集的数据就彻底错了

网友(2020-09-06):
建议检查一下数据通路的阻抗是否匹配,高速数据接口传输不稳定很多时候时候是由于阻抗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