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完成参数提取,但不能生成calibreview是为什么

楼主(2019-08-17):
在做后仿的时候,能完成参数提取,但不能生成calibreview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logfile里面会记录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法生成calibreview

网友A:
同问,,错误是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

网友B(2022-03-15):
请问解决了吗?同样遇到此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C(2023-02-08):
IC617运行PEX完成后,跳出Calibre View Setup界面,点ok就出现一个致命错误,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呀?
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

网友(2023-08-05):
引用 网友A:
同问,,错误是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看这个名字意思是有symbol没有定义吗,学习一下

网友(2024-08-27):
请问解决了嘛,求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617运行PEX完成后,跳出Calibre View Setup界面,点ok就出现一个致命错误,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呀?
E ...

请问解决了嘛,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同样遇到此问题困扰很久了

请问你解决了吗,求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