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sram模型与sdf时序反标问题

楼主(2019-08-17):
最近项目后仿真时遇到如下问题,使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了sram的.v/.lib等文件,ff/tt/ss三个corner各有一组.v/.lib
后仿的corner是ff的(标准单元库是ff的),由于ff的sdf已经使用将sram的时序信息写进了sdf中,所以所有后仿的sram模型使用的是tt下的模型(由于corner比较多,模型只是用这一个),也问过S家,说只要sdf中写进了时序信息,模型使用哪个都可以的。
现在出现了在这个问题,sram的模型中有specify定义CLK到Q端的延时,sdf中也定义了这个IOPATH,但由于sram的模型使用的是tt的,所以延迟比sdf中的大,就会使相关的case fail。我将sram的模型换成与sdf相对应的corner(都是用ff的)这类case就可以pass。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sdf和模型中都有对路径的时间约束,那vcs是以sdf为准还是以模型为准,还是以最差的那个为准呢?
麻烦论坛内的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
SRAM一般是作为macro来用,后端PR是靠吃相应的lib/db来获取timing,进行timing优化及分析的
对应仿真时,也要调用对应的corner的SRAM simulation model

网友:
应该以sdf的为准。sdf里面才是真实的时延信息

网友(2020-12-24):
楼主,请问该问题有解决吗?
为什么SDF里delay和timing check没有覆盖模型里的specify?是不是加了SDF没有反标上

网友A(2021-02-25):
这个是蛮奇怪,我的marco也没有反标上,是不是默认都用verilog仿真模型里面的

楼主(2021-07-2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蛮奇怪,我的marco也没有反标上,是不是默认都用verilog仿真模型里面的 ...

后来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只能是sdf和模型都使用相同的corner来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