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文件导成schematic出来的size都是default的值

楼主(2019-08-21):
请问各位大神,我在东部的工艺导入cdl转成schematic的时候,出来的size都是default的值。。。但是我换了一个工艺同样的方法却没有问题。。。请问我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顶一下。
我很迷惑,检查了很多遍自己的流程,也是不成功,devicemap写了很多遍。
我的dongbu工艺中,standard cell library的CDL的W和L使用的是“width”和“length”,而MOS的CDF对应的应该是“fw”和“l”。虽然定义了devicemap,但是spicein还是执着地要去CDF中找“width”和“length”,它又找不到,只能把他们的值放进user property里,说明这个过程它是不理会devicemap的,已经逼得我准备用skill替换W和L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顶一下。
我很迷惑,检查了很多遍自己的流程,也是不成功,devicemap写了很多 ...

是啊,弄得我现在很烦。。。请问哪儿能找到这样的skill,我也想用skill去改。。。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弄得我现在很烦。。。请问哪儿能找到这样的skill,我也想用skill去改。。。感谢您 ...

你好,
这个skill是我自己在服务器里写的,通过截屏后OCR生成了以下文本,可能存在部分字符转换错误,附图作为参考。

Author:Yan Pengfei
Last Modified:2019/8/21
Modified By: Yan Pengfei
Version:1.0

Revision history:
2019/8/21
1.0:    Creation.

Description:
        After transfer CDL to Schematic via spicein, for Dongbu Process, the width and length are not correct.
        By this skill, the property value in user property will be passed to actual CDF peoperty.
Usage:
        In CIW,load this file, then type "  ZTC2SLib("your_lib_name")  "

/*************************************************************************
Replace one library.
*******************************************************************************/

procedure(ZtC2S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ZtC2SCell(lib cell) ;This function is defined below.
);end foreach
printf("*_* Library "%s" is finished.********\n'' lib)
);end procedure

/*******************************************************************************
Replace one cell.
*******************************************************************************/
procedure(ZtC2SCell(lib cell)
printf("*_* Cell "%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0pen the cellview by "edit" mode.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Traverse every instance.
    deviceName=instID~>cellName                                  ;Get device name.
    case(deviceName
        ("nch_svt_iso_nbl_1p8v" Zt_nmos(instlD))
        ("pch_svt_iso_nbl_1p8v" Zt_pmos(instlD))
        );end case deviceName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printf("*_* Cell "%s" is finished! \n" cell)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ZtC2SCell

/*NM0S*/
procedure(Zt_nmos(instID)
/*get old parameters. */
let((w I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 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_nmos

/*PMOS */
procedure(Zt_pmos(instID)
let((w I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 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U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 p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弄得我现在很烦。。。请问哪儿能找到这样的skill,我也想用skill去改。。。感谢您 ...

你好,
(编辑后的回复需要审核?那我重新回复好了,等大大审核结束我再删掉你。)
这个skill是我自己的在服务器上写的,截屏后通过OCR生成了如下文本,可能存在字符转换错误,附图以供参考。

Author:Yan Pengfei
Last Modified:2019/8/21
Modified By: Yan Pengfei
Version:1.0

Revision history:
2019/8/21
1.0:    Creation.

Description:
        After transfer CDL to Schematic via spicein, for Dongbu Process, the width and length are not correct.
        By this skill, the property value in user property will be passed to actual CDF peoperty.
Usage:
        In CIW,load this file, then type "  ZTC2SLib("your_lib_name")  "

/*************************************************************************
Replace one library.
*******************************************************************************/

procedure(ZtC2S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ZtC2SCell(lib cell) ;This function is defined below.
);end foreach
printf("*_* Library "%s" is finished.********\n'' lib)
);end procedure

/*******************************************************************************
Replace one cell.
*******************************************************************************/
procedure(ZtC2SCell(lib cell)
printf("*_* Cell "%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0pen the cellview by "edit" mode.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Traverse every instance.
    deviceName=instID~>cellName                                  ;Get device name.
    case(deviceName
        ("nch_svt_iso_nbl_1p8v" Zt_nmos(instlD))
        ("pch_svt_iso_nbl_1p8v" Zt_pmos(instlD))
        );end case deviceName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printf("*_* Cell "%s" is finished! \n" cell)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ZtC2SCell

/*NM0S*/
procedure(Zt_nmos(instID)
/*get old parameters. */
let((w I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 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_nmos

/*PMOS */
procedure(Zt_pmos(instID)
let((w I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 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U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 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编辑后的回复需要审核?那我重新回复好了,等大大审核结束我再删掉你。)
这个skill是我自己的 ...

谢谢您的帮忙。。。我还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直接把cdl文件里面的width length直接改成fw和l。。。再转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我还想问一下,我能不能,直接把cdl文件里面的width length直接改成fw和l。。。再转呢 ...

你好,
理论上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没有尝试,这么做的话我要改整个std cell library的cdl,我不知道会不会带来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理论上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没有尝试,这么做的话我要改整个std cell library的cdl,我不知道会不会 ...

我试验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验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那也行吧,能将就着用也好,就是不能按照正规流程走下来,心里膈应啊。

网友:
大神 腿上还需要挂件吗

网友B:
参数、pcell等名字不匹配的问题,我是直接改的导入之前的网表,全局替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pcell等名字不匹配的问题,我是直接改的导入之前的网表,全局替换就可以了。 ...

我觉得您说的这样确实方便

网友(2022-09-20):
你现在可以了吗?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L,W,M 大写的可以成功,l,w,m 小写的就不成功,就是default,不知道该如何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
(编辑后的回复需要审核?那我重新回复好了,等大大审核结束我再删掉你。)
这个skill是我自己的 ...

我把脚本对着写了一般,load脚本时,有个警告,这是正常的吗?

脚本如下:
/*********************************************
replace one library
*********************************************/

procedure(ZtC2S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ZtC2SCell(lib cell)
) ;end foreach
printf("^_^ Library \"%s\" is finished.*****\n" lib)
);end procedure

/*********************************************
replace one cell
*********************************************/
procedure(ZtC2SCell(lib cell)
printf("^_^ Cell\"%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open the cellview by "edit" mode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deviceName=instID~>cellName
        case(deviceName
        ("nch_18ud15_mac" Zt_nmos(instID))
        ("pch_18ud15_mac" Zt_pmos(instID))
        ) ;end case deviceName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printf("^_^ Cell \"%s\" is finished! \n" cell)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Zt2CScell

/*NMOS*/
procedure(Zt_nmos(instID)
/*get old parameters*/
let((w l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_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cdfgDate=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_nmos

procedure(Zt_pmos(instID)
/*get old parameters*/
let((w l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_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cdfgDate=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_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脚本对着写了一般,load脚本时,有个警告,这是正常的吗?

解决了,少写了一个“)”

这是完整的代码
/*********************************************
replace one library
*********************************************/

procedure(ZtC2S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ZtC2SCell(lib cell)
) ;end foreach
printf("^_^ Library \"%s\" is finished.*****\n" lib)
);end procedure

/*********************************************
replace one cell
*********************************************/
procedure(ZtC2SCell(lib cell)
printf("^_^ Cell\"%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open the cellview by "edit" mode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deviceName=instID~>cellName
        case(deviceName
        ("nch_18ud15_mac" Zt_nmos(instID))
        ("pch_18ud15_mac" Zt_pmos(instID))
        ) ;end case deviceName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printf("^_^ Cell \"%s\" is finished! \n" ceggll)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Zt2CScell

/*NMOS*/
procedure(Zt_nmos(instID)
/*get old parameters*/
let((w l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_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cdfgDate=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_nmos

procedure(Zt_pmos(instID)
/*get old parameters*/
let((w l m fingers newInstID cdf params property_param x cdfgData)
    instID~>fw=instID~>width
    instID~>l=instID~>length

/*callback and update*/
    cdfgDate=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let
);end procedure Zt_pmos

网友(2023-06-27):
自己写脚本,太牛了

网友(2024-11-18):
Excuse me, how to use the above skill !!!

网友:
Excuse me, the length and width will show in symol,
How to solve the issue. Thanks.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我遇到个问题。我使用的工艺中,cdf model中width名字为finger width,这种双字符串的,不能正确识别。这个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