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_scan

楼主(2019-08-19):
各位大佬,有没有做过高速DFT_scan的啊?外部还是低频(10mhz),但是内部是高频率的(80mhz)?

网友A:
你的低频高频率是指shift还是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低频高频率是指shift还是capture?

shift,这个你弄过么?我在dft_user中找到了脚本描述,看着网表感觉生成了OCC以及comprehensive。正在弄Tmax做pattern 。

网友(2020-03-31):
80MHz高速?都不需要OCC,直接用shift clock即可

网友:
一般的机台建议用occ,capture用内部时钟,这是出于节省测试成本,一般的机台也就能提供50mhz时钟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