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IO没

楼主(2019-08-19):
有人做过IO吗?
同一个工艺的不同电路,IO是通用吗?

网友:
在同一个工艺有下,IO有很多种类,速度上有高速,低速,类型有模拟IO,数字IO,电源地的IO等等。。。同一个IO在不同工艺也不能通用,需要仿真确认。

网友(2019-10-17):
还需要吗

网友:
同一个工艺的不同电路,IO是通用吗
=>     不知你意思

一般 IO不外 out,  in , in-out , 输入一般会 schmittrig 或加rc filter . 至于输出一般 open_drian或推挽. ,有些 MCU  IO 跟模拟端如 A/D 共享会需 tri-state断开IO
  再来看电压 , 同一个工艺下如有现成流片过 IO就直接使用, 不过电压  电流和速度要先确定,  CPU 如果 clock 很快, 就得知道 Io能否跟上 , 一般都要每个 type IO都需仿真过,  如果有 10IO, 就得跑很多仿真, 因为有些光 pull_up, pull_low 都不同要求 .

先前我做 IO 5v SPEC .  最后给我说, 希望低电压下 2.4v要能动, 但是 5vmos deice 根本跑不快.. 所以有些人才会希望, 看有没有 2.5vio , 但是耐压 5v  (cascode)  , 最好 2.4~5.5v都能使用..虽然看过, 但以前跟 FoundaryRD 讨论过, 其实可靠度会是问题. eetop 上有人提过 . 流片出来当然会动, 但是 2.5v串接去迭. 只要 device特性一差, 跨压会集中某 2.5v组件

网友A(2020-01-15):
还是有点不同的,耐压、扛击穿保护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点不同的,耐压、扛击穿保护都不一样

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