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DR中的PHY到底是啥东西?

楼主(2019-08-19):
     如题,小弟刚确定了这个方向,请教各位大佬,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2020-04-15):
MC和DDR之间的物理实现,主要功能是保证前2者之间的高速传输,而为了保证高速传输,就需要多个不同结构模块事先对PHY数据以及AC通路进行training保证最佳时序;大致可以分为: PUB + data CA path, PUB主要实现phy的数据逻辑功能以及与MC交互, path主要模拟电路在PUB控制下时序调整数据传输;

网友(2020-12-05):
求教。。楼主有材料吗 小弟也刚确定这个方向

网友(2023-09-11):
求大佬指导。。。

网友(2023-11-27):
PHY 指 Physical Layer, 物理层.  最简单的总结的话就是专门负责电信号转逻辑信号的通讯协议层。

物理层是 OSI模型里面的最底层,不光是DDR, 大部分协议都遵从这个模型。可以抛开DDR,先了解OSI模型全局,以及物理层在里面的位置,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 你可以去这里看看:

https://baike.baidu.com/item/OSI ... ult_lemma-recommend

网友(2024-02-01):
DDR PHY 传输速度多快 , 电压多高? 这是类似USBserdes 高速差动CDR ? 但感觉有clock , 还有VREF  VTT 间关系为何 ?
vref = 0.5 * Vdd ?
为何一说40mv

thank you .

网友(2024-03-08):
我也是这个方向,大家有相关的学习交流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