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通过,做LVS遇到view list的问题,求助大神!!【已解决】

楼主(2019-08-19):
用130nm工艺,加入了自己的器件,用calibre做DRC通过,在做LVS时报错如下:

ERROR(OSSHNL-116):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auCdl schematic” for instance. I3 in cell CELLPMAMTJ . Either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 library Cell: p33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to contain an existing view.

烦请遇到过同类问题或者知道解决方法的大神不吝赐教!!

====================================================
感谢各位朋友的解惑,问题已完美解决。修改CDF->SIMULATION INFORMATION

网友A:
你好,
1,你是否是通过从schematic中抽取网表之后再进行LVS的?
2,如果是,检查报出的这个cell,是否没有对应的schematic?
3,如果是,那么就是这个问题,calibre从schematic中抽取网表时,是查找“schematic”这个view的,而不是symbol或者verilog等view。请补充对应的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你是否是通过从schematic中抽取网表之后再进行LVS的?
2,如果是,检查报出的这个cell,是否没有 ...

您好!我在做LVS的时候有勾选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另外,我所用的symbol也有对应的schematic,;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做LVS的时候有勾选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另外,我所用的symbol也有对应的schematic ...

你好,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原因确实是缺少了schematic。
你的CELLPMAMTJ 也确实存在schematic,但是报错中提到的是I3 in cell CELLPMAMTJ ,请检查一下这个I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原因确实是缺少了schematic。
你的CELLPMAMTJ 也确实存在schematic,但是 ...

太奇怪了,我确认了一下,从I3能够直接进入到它的schematic中,证明它不缺schemati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奇怪了,我确认了一下,从I3能够直接进入到它的schematic中,证明它不缺schematic吧?
...

你好,那看来这个I3没问题,那么那个P33是什么啊?它正常么?

网友B:
你这种情况symbol是复制的吧?aucdl是cdf中的sim引擎,LVS需要调ancdl生成netlist。你这个error说明你symbol cdf中aucdl中定义的不正确。可以在cdf - edit - 器件-按工具 aucdl 中看一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看来这个I3没问题,那么那个P33是什么啊?它正常么?

P33是放这个cell的library,我在电路中用了两个同样的器件,另一个I2没有没报错,I3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33是放这个cell的library,我在电路中用了两个同样的器件,另一个I2没有没报错,I3报错了
...

你好,
我没辙了,我只知道缺少schematic的情况,其他的不知道,我们一起看看7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symbol是复制的吧?aucdl是cdf中的sim引擎,LVS需要调ancdl生成netlist。你这个error说明你symbo ...

您好,感谢你的回答。烦请解答一下cdf是什么意思呢?以及如何调auCdl生成netlist,我以为只需要在run LVS的时候勾选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就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symbol是复制的吧?aucdl是cdf中的sim引擎,LVS需要调ancdl生成netlist。你这个error说明你symbo ...

你好,我找到了cdf,请问如何查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找到了cdf,请问如何查看呢?

看看这里

楼主:
你好,我看到了。确实有问题,我这里是空的,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到了。确实有问题,我这里是空的,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啊?

把箭头所指填上
你这个模块,其它只要填写termOrder就可以了,这个order建议跟你仿真所提网表portorder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到了。确实有问题,我这里是空的,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啊?

这两天有事没上论坛,笑麒麟说的是OK的,祝问题解决。

网友C(2020-04-23):
如果schematic和symbol没有问题且已经重新保存过了,还是有问题,可以在启动virtuoso &前运行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即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virtuoso &
如果成功,可以将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写入到从cshrc配置中。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C:
如果schematic和symbol没有问题且已经重新保存过了,还是有问题,可以在启动virtuoso &前运行setenv CDS_Ne ...

问题解决,大佬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