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想请教请教

楼主(2019-08-20):
小弟学习张强的UVM实战I 已有数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
如题,在monitor中string name ="my_monitor",parent =null,
function new(string name="my_monitor",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在driver中string name ="my_driver",parent =null,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一、为什么在agent或者其他类中string name可以不用定义或者定义为“”?
二、monitor和driver中的parent为什么等于null?

楼主:
真的没人吗?

网友A: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或者 uvm_component parent = “” 或者 uvm_component parent

在不同组件中都是可以的

这是由于在parent 中 例化时 已经说明父子关系

例如在agent中的build_phase  :  drv = my_driver::type_id::create("drv", thi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或者 uvm_component parent = “” 或者 uvm_component parent

在不同组件中 ...

那我蹭着楼,问下,在bulid phase 之后的(uvm_phase phase)
这个参数是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
与其他自定义功能函数区分开

保证其可以使用phase的一些特性;

网友(2019-11-25):
引用 网友C:
斯国一,谢谢

谢谢,学一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蹭着楼,问下,在bulid phase 之后的(uvm_phase phase)
这个参数是为什么这么写?
...

一般会用到phase的dorp和raise,如果用不到phase的相关函数,不写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