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it的SAR ADC,用动态比较器,动态比较器的噪声性能如何确定?

楼主(2019-08-20):
如题,做一个低功耗的14bit的SAR ADC,异步结构,用动态比较器,请教动态比较器的噪声性能如何确定?

网友A:
我去,牛逼。14bit。动态比较器的失调能搞定吗?

网友B:
除非很慢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牛逼。14bit。动态比较器的失调能搞定吗?

失调有办法消除掉,但是噪声不知道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很慢很慢

是低速SAR

网友:
10bit以上的SAR没接触过。只知道两种办法,(1)过采样;(2)预放大器,都会增加功耗。看论文找找?

网友(2020-12-31):
noise is hard to deal with ~~~

网友:
你问的应该是如何仿真出噪声性能吧。怎么都在讨论失调呢,我记得SC Amplifier有一套比较好的消除失调方法吧,就是用一个电容存电压,改变基线位置,切换开关进入放大模式这样吧。关于动态比较器的噪声,见过一个师兄用一种统计的方法仿真的:0~VDD一定步长扫描输入电压,统计逻辑1的比例。比如阈值设定在VDD/2时,不考虑失调,那么输入VSS时就输出0%的逻辑1,VDD/2输出50%的逻辑1。这样你就能看到一个曲线了,这个曲线约抖说明噪声性能越好。我个人觉得吧这个不够本质,因为你也不知道噪声到底和哪些MOS相关。比较器的噪声就边沿敏感和电压敏感两种,SAR里是电压敏感,固定动态比较器进入比较模式,也就是时钟改为给定1或者0,用AC仿真出等效输入噪声就好了,和刚刚说的统计的方法本质一样,还更容易控制噪声电压的大小是否达到了预期值,噪声电压大小就直接等于RMS,更直观了。就这些嘞好兄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tran noise基于统计的方式正太拟合,或者pnoise仿真

网友C(2023-04-23):
14bit,你是来搞笑的,你的比较器噪声能做到多低?12bit都玩死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bit,你是来搞笑的,你的比较器噪声能做到多低?12bit都玩死人

加noise shaping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noise shaping可以

那肯定的